DELL620显卡问题

楼主(2010-10-27):
今修到一台DEL620故障开机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重新做显卡后开机屏不亮,背光灯管也不亮,但外接显示器正常,我以为是没做好,又拿下来重新做一边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呢。。高压的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背面的  二极管掉了吧!在显卡背面 偏一点。

网友:
LCD屏控制信号没有出来吧

网友:
对应该是LCD屏控制信号没出来。等晚上慢慢跑下线路

网友:
直接把亮度调节接地  试下

网友:
对了,进系统后切换屏显时。发现外接显示器总是亮着的。应该可以关闭外接显示的呀。可关不了,黑下又亮了,估计是屏显切换电路的问题,但不知哪个芯片管这电路的?

网友:
高压19V有电到高压条,但3.3V到屏上的电压没出来,短接3.3屏有反应但无显示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跑了一晚的线路也没找到哪儿问题,后来找个碎屏插上,居然有背光了,装上原屏亮了,晕了,到此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