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10-27):
        朋友的一台笔记本 死活装不上系统  机器是超级正常的 装系统上去 提示找不到硬盘 我郁闷  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请看图片 有这方面的师傅指导一下 最好截图 谢谢

网友:
  硬盘模式你没改把。 在BIOS里设置。。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用安装版装

网友:
改HDD模式试下

网友:
应该是改IDE模式吧``  F10进去,

如果不行,就百度一下,有些必须要刷BIOS才能装上, 不然会有小问题

网友:
三种方法
1用2003 PE 带ACHI的驱动可以认硬盘,
2在台式机上做引导再装,
3硬装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器,我用快装慢装都可以装上的,你用最新版的系统盘才行。也可以用深度6.2慢装也行,装好再打驱动

网友:
遇过驱动装不上的还没遇过系统装不上的,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啊?XP吗?实在装不上建议先装个W7或VISTA在下载个新版本的BIOS刷下再装XP,HP很多机器改了硬盘模式也蓝屏的我都是怎样装XP的

网友:
装VISTA啊 如果装xp 要刷BIOS的 不过刷BIOS的小心了 刷不亮喽 可就麻烦了

网友:
也不一定要刷BIOS,只要在装XP 之前先加载硬盘卡驱动就行啦。多数是AHCI的驱动!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为两种:一.BIOS资料需要更新.二.就是更改启动模式..有的为IDE..有的为ACHI..在BIOS里面可设置....

网友:
大家说得很明白了,那么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能不能把你的详细情况说一说,能不能进PE?还是干脆不引导?

网友:
硬装XP系统要降低BIOS版本。
否则那就换win7也不错。

网友:
我碰到过能进PE 装XP蓝屏 BIOS设置过 后面装WIN7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不可以装XP

网友:
我也遇到过HPCQ系列在PE下找不到硬盘的,后来才知道是PE版本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