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为什么掉电啊!

楼主(2010-10-27):
笔记本为什么掉电啊!每次开机电流都是跑到0.9v左右就掉电,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希望哪位高手能给我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很纠结,我的是1.9A掉电!加载系统就掉、!

网友:
谁知道你什么本`
  机型不一样 电流就有区别` 外设挂着也有电流啊

网友:
看看你那机子在掉电时,主板检测到什么部位了呀

网友:
检查一下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了呢。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

网友:
一般是CUP 供电芯片虚  或北桥虚

网友:
要看下你电脑的型号。是否是独立显卡。你电脑的型号可以确定你是上电到了那一部,一般有独立显卡的会是显卡的问题,没就可能是CPU 啦。

网友:
所有条件都说清楚啊,不然怎么知道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