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笔记本为什么每一次关机后都自动从起

楼主(2010-10-27):
笔记本为什么每一次关机后都自动从起,如果将我的外接电源接上关机就会自动从起,如果将外接电源拔掉之后,关机就不会自动从起,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前级出了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外置电源超负载,检查一下外置电源,应该是这要,,,,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如同广泛

网友:
有些是系统补丁问题,特别是用360安装的

网友:
前天修台联想笔记本拿来时说是键盘不能用,是主板进水了,修好后好发现一通电就开机后来发现是开机板上的NOVO键盘有短路了,希望能帮了上你

网友:
电源管理里面调调    。在单用电池  ,或适配器的时候设置都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问题

网友:
嗯 注意你的电源适配器 或者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更换电源看看是否还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再系统里看一下电源管理看看有没有哪里设置的不对,这两个都不能解决的话,估计就要找主板上的原因了!

网友:
电源管理和主板,就这两个地方

网友:
应该是板子有问题,电脑关机是不会自动开机的,开机电路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