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板层有问题的修复

楼主(2010-10-27):
机器拿来时客户是说装不上系统,经测能认到光驱硬盘装系统时不定时死机蓝屏并且注意到硬盘有轻微的轻微的敲盘声,有时光驱还不能读盘。经过确认硬盘光驱都是好的。觉得可能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让小孩拆机加电,无待机啦!晕!测公共点无19v pq1的4脚19v此脚经pr109由pq39控制,而pq39的g极是由8724的11脚acok#控制q1来得到的高电平。测8724的11脚为3v多(这个脚在使用电源时应该是0v。其工作条件是1脚的供电和10的acin)测1脚19v正常 10脚0.7v测阻值正反向都不低于400欧(通过图可以看出这个脚是由pr127降压pr123分压得到一个三四伏的电压经pc115滤波加到8724的10脚和pq2的d极)现在这个脚的电压低只有三种可能(阻值正常可排除pc115短路问题,这里只有三四伏的电压而且还经过了pr127的限流所以坏的机率非常小),8724坏(这个芯片一般情况下只要2脚有5v的线性输出电压芯片基本不会有问题)pr127变质阻值变大(这种阻值较大的电阻在电路中正常损坏的很少,但要注意如果电阻的一端电压较高且在电路中起分压或限流作用的特别是进过液的出现腐蚀的情况较多),pq2出穿软击穿(测阻基本正常,当有电压时就会短路这个机率相对较大)拿掉加电,还是一样排除pq2,把pr127拿下来测阻值达50多兆找一个阻值差不多的焊好待机正常第一个故障排除
触发后测硬盘供电5v正常,把硬盘光驱装好再次开机测硬盘供电变成4v而五伏电感上为五伏多(明显的输出功率不足,正常情况下加上负载后电压虽然也会有所下降但决不会差上1v这么多,保隔的供电除外)  查图硬盘供电由pq59提供测pq59的4脚只有6v多点从图纸中我们可以看出4脚是15v经pr82降压限流pr104分压pc82滤波且由pq26控制所得正常应该在8伏以上(主板中实际电路没有pr104且pr82为58k欧,所以电压只能更高)同时还加到pq36和pq14的4脚。测pr81上的15v正常,测正反阻值高于400欧(说明又有可能是个软问题),pq26的2脚0v。那么可能的情况有pq26,pq59,pq36.pq14有性能不良的,pc82漏电,pr82变质几种情况,由于pr127的问题所以先把pr82拆掉测阻值正常,拆掉pc82开机测电压还是6v多且不稳定,没办法只能把以上几个场管全部拿掉(这理没有一个个去试因为很麻烦,如果拿掉后正常就把所有的都换掉可以节省时间)结果还是只有6v多。晕!难到还有图上没有标的元件。(这种可能性太小啦!)先不管了就算真有也不好找。先把pr82的引线割断看看吧!开机测13v多电压终于正常。把场管焊的控制脚都翘起焊回去,然后再用线把各按制脚连起接到pr82上开机测一切正常。 其实以我修过一个明基s73的就出过板层有问题的,那个是别人做过显卡的。但不能跑3d,是显卡供电线路有问题测电感上的电压是1。2v而显卡边上的0欧电阻上不跑3d时是1v跑3d时只有0.8v,用表测电感到电阻的阻值也是0欧,后来用线飞上就正常啦!把人都差点搞死。还在论坛上求助过。呵呵!我不太会写东西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差个图没传上去补一下啊!

网友:
好东西,我刚好有一台是R55V的,也试试,昨天刚求到的图纸。谢谢原创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 能不能遇到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