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指示灯亮不显示

楼主(2010-10-27):
显示器亮黄灯且不能开关机,测驱动板各电压均正常,如何维修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入手了,查一下开关键是不是好的

网友:
怎么会亮黄灯呢一般都是程序出错了,重刷MCU

网友:
能刷就刷,不能刷就换。
驱动板故障。

网友:
驱动板坏。直接换,通板也不贵!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百分百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