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 索泰8600GT 一张

楼主(2010-10-27):
   拿到手仔细观察发现 3个 12V的 电容全爆了 换掉 测显存 GPU对地阻值正常 各路场管无短路,于是上机通电 ,显示器没有反应  测GPU 显存均无电压 测APM7067N 8脚 有12V 2脚 1.1V 其他脚均无电压 怀疑APM7067N 损坏 手上没同型号的替换 查资料 发现ISL6549CBZ 可以代换 从一张7600料板上刚好发现两个ISL6549 换上 通电 画面出来了  进系统装好驱动 小测一下 一切正常。
    手上还有两张ATI3870 尸体 GPU损坏 无奈没工具 没配件 暂时还修复不了

网友:
不错,我昨天也修复一张8600 GT ,玩使命6 花屏死机。
软件测试完好,加焊显存开机就花了。无果,把显存重新植球,使命6  通关完美。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你 是用MATS8测还是9测试呢?全部显存你都重植?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
游戏一开发热大,GPU散热片和显存共用的,一热显存就脱焊。
软件测试不是全功率,焊点连着,所以测不出。

显存经过我重新植球后,使命召唤6 雪花飘的场景不花不死机,证明方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