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奖)CRT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10-27):
一台索派CRT显示器,不接主机时一切正常(包括指示灯绿黄变换,及显示"无信号输入",色彩正常,不会黑屏),但接主机后,指示灯会黑一下就变绿色,有时可以显示,但下半屏是黑屏,并会慢慢向上扩散,有时一接主机就黑屏,当拔下VGA线后,会有亮点,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VGA同步信号通路断路,或者显示器场电路有问题,如场滤波电容,场块,以及场信号输入电路。仅供参考。
         在不接主机时有字符,可能是因为场上半部有光栅,正好能显示那部分字符,看起来像正常。

网友(点评):
是整个画面都有光栅,因为"无信号输入"移动到那里都可正常显示

网友:
1:显示器扫描板或视放板(尾板)有脱焊存在。
2:VGA信号线有问题。
3:行场扫描电路有问题或电容漏电。
4:CPU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存储芯片数据部分丢失
5:机内灰尘过多,造成漏电

网友(点评):
CPU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或存储芯片数据部分丢失,在不接主机时,光栅会正常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两个故障现象,下半屏是黑屏,建议查下场电路消隐,关机亮点,栅极电压应该有问题。问题比较古怪,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了。

网友:
我想是不是视放电路的故障呢

网友:
确实是比较怪的故障,怪就怪在黑屏会从下部向上蔓延。
关机亮点能持续多长时间?在部分电路的元件少,先检查更换,理论上它不应该造成一半光栅。
垂直扫描出现问题,重点还是场电路,把不接信号和接信号的场工作电压做一个记录,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一般不稳定的元件主要是场输出IC、电解、发热的电阻。

网友(点评):
关机没亮点,是不接主机时,光栅正常,接主机后,出现亮点,大概就一秒钟,同时指示灯灭,一秒钟后,指示灯正常变绿,屏幕黑屏(有时有显示,但下半屏黑班,不均匀,然后黑斑慢慢向上扩散)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比较怪,希望楼主如果修好了请晒出那经验好让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的表述有问题。
可能是两个或以上的故障。
故障出现时,查下行场供电几个电压不就清楚了?

网友:
改变一下不同的分辨率,看看分别是什么现象。
另外:信号的输入端电路也要检查一下。
把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报上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其资料。

网友:
人为増高显象管亮度(提高G1,G2电压),看那个底光柵,若是完整方框的,信号处理有问提
若是不完整,跟着图象变化扩散,场扫描方面问提

网友:
搞了几天搞不好,现在扔到那边让它休息去了,过两天再整理下思路,希望能修好

网友:
是不是视放问题?查查视放电路

网友:
电源部分也不可忽视,因为接入主机后绿灯会黑一下,特别是二次电源转换部分,仔细查查!

网友:
有可能是视放板的问题,也可能是VGA线的行  场线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