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富士S8100FD奇怪的故障,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0-27):
请教个问题,我的富士相机s8100fd,照不了几张就提示电量不足,买的新电换上也不行,请高手帮忙解决!!
问题
相机

网友:
几个思路.一,电池反馈电路相关元件坏. 二.内部有轻微短路. 三,电源管理IC有问题/

网友:
一点不懂的话,建议送修,知道是那里故障了不容易被黑,尽量别自己动手,以免故障进一步扩大.

网友:
不懂的还是去送修吧,小心触电
可能是接触点或则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