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与液晶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10-27):
我有NEC笔记本,现在驱动电路和液晶玻璃板的接触不好,请问那位老师知道用什么胶可以重新粘合,如何粘?
谢谢

网友:
接触不好有没出再花屏或亮线呀?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就是热熔胶之类的应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