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63d开机无背光

楼主(2010-10-27):
能正常开机,能进系统,冲着光照可以看到屏幕显示文字正常。就是无背光,已经换了高压条和屏幕,故障依旧,,怀疑主板上某个保险坏,(在装高压条的时候查险时看到火花),请问该如何维修?我该如何是好q

网友:
看看你的高压条 是不是改错了  屏幕显示文字正常基本上说明驱动板是好的关键是要查 高压部分还有灯管 部分

网友:
无背光能正常开关看到图一般都是高压跟灯管两个部位故障,高压你换过屏也换过还是一样那要查一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高压条打火,那不是把高压条的供电保险电阻烧掉了就是主板上高压供电保险烧掉,难道你不会测试高压条是否供电?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啊····

网友:
测高压条输入端有16v供电

网友:
说错了,是输出检测有19v,有3.3v On。 难道还是条子的事。屏在另一台机器上可以点亮
郁闷死了

网友:
不接高压板19v,接上高压板后变为2v,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是主板上保险断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的确是主板上的2a保险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