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27):
东芝M215,单独用电池,完全正常。但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会死机重启。不过插适配器的时候在DOS下面不死机,能装系统,进系统就会死机重启。
我查过之前有关M215的帖子,有朋友说是CPU 背面的NEC大电容滤波不良,并联4个330电容就OK。这个电容很奇怪,我不明白并联电容怎么并,什么规格的?还有我不知道那些朋友说的和我这个症状是否吻合?
望赐教。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我开始不明白那些朋友说的并联电容是什么意思?之后我用2个6。3V/1000UF的电解电容并联,不行,我就用了4个可以了。本来我在考虑这个办法肯定不行,4个电解电容,怎么放呢?根本就没地方放,就是能放也不安全啊。
最终找了4个220的电容并上去了,这时我才明白那些朋友们的意思。这里我说的更详细一点:那个NEC的电容中间是地,两头是正极。
对于这个问题,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就是通过适配器进来的电并非真正的直流电,进入电脑还需要滤波整流,而这个NEC电容不良,导致滤波不正常,从而导致功率不足。所以插适配器的时候CPU那里很烫。CPU工作不正常就会导致死机重启。而单独用电池,就不存在什么交流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是用电池cpu功率低,用电源功率比较大,对电源要求比较高

网友:
如果不好放的话把中间的绝缘漆刮掉,也是地,然后两头接正极

网友:
同意3楼观点,我一般都是换这个NEC电容

网友:
实习了,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个NEC电容我没动,直接在旁边并了4个220电容,我用绝缘胶把周围裹得严严实实,最终把那4个电容勉强的放下去了。差一点就放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