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开机断电!

楼主(2010-10-27):
HP NC6000开始为重复开机掉电,不显示HP,后加焊1987供电芯片后,开机可以看到HP画面,再掉电,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既然加焊1987有好转,那就换掉1987试试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出LOGO就掉电的是内存槽的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不是MAX1987的问题吧,如果的他的问题不会到LOO才掉电的呀,还要看一下CPU FAN有没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温度是不是正常 可以显示LOGO 了 应该问题不大的 或者把外设去掉了 看看裸板是什么情况

网友:
查散热,跟内存 内存有可能引起重复掉电

网友:
把硬盘,光驱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