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七彩虹CK8AX7维修实例

楼主(2010-10-27):
  本来是要发维修实例帖的,奈何搞了1个多钟还是无法把编辑好的实物照片上传上来。为了不违犯版规,故将此帖改为技术文章。同样,本人编辑此帖还是希望能够申请转正的。请版主看完本帖,再考虑。
  作为一名新手,我在维修七彩虹CK8AX7主板曾遇到几个问题。不过,在师傅的指导下,还是学到了一些经验。拿出来有大家分享一下!
  1、主板上电不触发
  在测量电池、跳线、触发排针电压正常之后,接下来就是测I/O(华邦83627)第68PWR-BTN信号有跳变、第67PWR-BTW信号有跳变、第73SLP-S3信号不跳变,第72PS-ON信号有跳变。在以上测试点正常的情况下,我试着跑线第72脚。跑线之后,发现第72脚连到CMOS电池附近的IT8282M芯片的第5脚,为此我专门查找了一下关于IT8282M的资料,第5脚为SB-PSON#,而第9脚为ATX-PSON#连到ATX电源的PSON(绿色线)。于是我重新插上电源触发,发现第5脚有跳变,而第9脚无跳变。我怀疑IT8282M芯片损坏,导致信号没有发送到第9脚。在更换该芯片之后,主板能正常触发开机,故障解除。
  2、主板开机不跑码,显示00
  按照前两天师傅教授的,七彩虹CK8AX7主板故障较多的维修点是两个芯片IT8282MIT8266R,在更换了之后故障依旧,后在师傅的指导下检测IT8282M附近的一MOS管(给北桥供电),发现该管输出电压不正常。因此,我更换了此管之后再触发开机,主板终于能跑码了,故障解除。

  除了上面说到的维修点之外,师傅还说到七彩虹CK8AX7主板通常的检测点还有内存附近的供电MOS管(给内存的),以及PCI-E下面两个MOS管(给南桥供电),这些都是七彩虹CK8AX7主板通病故障点。
  另外,有时测得内存供电偏低不一定就是有问题,最好先拿块CPU安上再试一下。有些板要上CPU之后才能正常跑码,不上CPU测得供电、时钟、复位有可能不正常。
  以后各位维友要是碰到该板,可以借鉴一下,互相学习交流。

网友:
83627   73脚和72脚不是跳变信号弹  8282M5脚和9脚也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看过笔记的,没错啊。73脚通常不跳变,72脚通常会间接或直接连ATX电源的PSON,所以正常开机是要跳变信号的。至于IT8282M,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页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7739
里面有它的资料。

网友:
好深奥 看不不太懂~~ 还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