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75的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10-27):
梅捷775的主板不触发,IO换了还不行,开机脚,电池电压正常 ,跑线开机线路,开机脚跑不通IO,更换了IO还是一样,请问是那里问题!!

网友:
跑开机电路是不是跑到桥是拉   看看敲坏了没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IO没问题了 ,现在是电源14脚 不通IO,14脚对地打阻值 无穷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说是什么芯片啊  万一大家想了半天 你蹦出一句 SIS的芯片 完了 白忙活了

网友:
梅捷一般都是桥坏哦

网友:
IO是IT8712,怎么知道是不是桥坏啊。。。。

网友:
烧鸡大法用用可以吗

网友:
何谓烧鸡大法

网友:
用PCI假负载测了对地,正常

网友:
检查南桥的晶振、RSMRST、COMS跳线的电压等信号,也就是检查触发必备的条件,如果不清楚自己查以前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