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待机电压

楼主(2010-10-27):
今天收到 一块IBMR40E本本 待机0.04  当时没有直接开机 先测试了主板上几个大电感的电压 因为我是新手   VCC3M VCC53正常   当测到VCC1.8M 时 发现vcc1.8m电压 没有出来  触发后1.8M 出来          只有VCC1.5M 但是能触发 来          我感觉是不是先有1.8 后又 1.5呢    还是电路就是这样设置的呢         郁闷 ..............不解.........本人是新手 请问高手解释解释............... 能开机电流上到.037V不动了  测试CPU供电只有.061V  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因为没有CPU 只有假负载  现在CPU 在假负载上测试只有0.61V 是否正常             测试假负载上的 .........温控针脚.......... 对地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请问参考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2 电感一端接 18V 另一端接地 这是问什么
3 用CPU 假负载 电流在 0.36A不动  下步怎么查

网友:
0.37A的话应该是档在CPU了。0.61的电压估计不对,看看CPU供电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