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侦查

楼主(2010-10-27):
             关于 短路  3V 5v短路 大家都怎么查

网友:
3V、5V电感对地阻值,附近电阻阻值和对地阻值

网友:
求助还写得太精简了 还是送修好了

网友:
看图纸。把周围的电容。和芯片断开

网友:
短路板主要还是靠打阻值法...将短路处一一断开局部排查...

网友:
先断开电感,通过打两端对地阻值,先确定是否是负载短。

网友:
最简洁的就是断开电感用一样的电压烧

网友:
断开电感,负载短路就用电击法(加电烧)电压和线圈输出电压一样,间歇性的接触短路点,看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