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第2张 另外一张 看下哪里出错。我对比下

楼主(2010-10-27):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3368243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82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3368243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0 A4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82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是第三张。这张相差不大

网友:
第二张卡右边下面那颗几条数据线有问题应该是GPU虚焊了。
第一张卡也是下面那颗问题,一条控制线开路或损坏。

网友:
你用的什么 软件 可以拿上来 分享一下不

网友:
哦。谢谢。
朋友。软件论坛上很齐全

网友:
应该是下面的显存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