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PL2CPU不跑数求救

楼主(2010-10-28):
   华硕主板P5PL2主板触发后供电CPU1.42V,时钟0.42V,复位1.22V,PG1.22V,后来CPU假负载测总线发现数据总线有两个点无穷大,加焊北桥,重植球,两个点还是无穷大,故障依旧,用带灯测发现一个点不亮,(压到有个点不亮,不压到全部亮灯)。请高手指点我现在应该怎么修。

网友:
BIOSS也刷过一次

网友:
怎么不查下别的供电。或摸下各芯片有无发烫南桥有发烫

网友:
楼上我的我问一下,CPU复位都出来了,还需要查别的供电吗,再说也量一下,CPU ,内存,南北桥,VTT1.2,基本上都有了,我想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但不知道现在再动哪里,

网友:
北桥发烫,南桥不烫应该正常啊

网友:
那就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