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P31+)主板通病

楼主(2010-10-28):
此板不过内存,跑到E0就不动了,插上内存还是E0.测试过发现主板工作条件都满足,刷完BIOS(8只脚)就好了
通病
iOS
主板

网友:
对,我也遇到过的,还有就是V星的G31的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工作条件都满足,刷个BIOS就搞定了

网友:
碰到到一次,没发现什么毛病,只能刷了BIOS,结果好了,呵呵!

网友:
也许是修的板子少吧,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也算通病嘛。。。。

网友:
对我遇到的是技嘉的今天。工作电压都满足的,涮了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这个是基本的,还不好,865主板后换北桥了,865主板之前,换CPU看看了

网友:
新手学习,路过顶36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