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做显卡经历

楼主(2010-10-28):
  型号 F2390    \
  现像  开机电流在1。35 左右  硬盘亮在亮  内接屏没有  外接有显太花屏  明显是显卡问题  显卡型号 ATI 750
  折机后看到显卡上 四个角都用红胶 第一步除胶 一边加温一边有聂子太力过大手一划 一路过去北桥下去的电容是我搞下好几个 小心焊上去了  再除胶 这胶太硬了  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完  不管了 取桥吧  有基地的360  下部加温  到275  焊是完熔了但是因为桥下去还有红胶还有用聂子搞下来  的  取下去后  掉了一个点  没有太在意  因为熔点很好所以估计掉的也是空点  桥四角下去还有红胶用手去搞用力太大   桥的边上都被我搞得在点滥    做好后  再做上去  下部260  上部220   熔得完美  用洗板水洗干净  跟新的一样    上电   电流正常  接屏  LOGO 出来  接硬盘 一切正常   打完 下午收钱260  就是显卡温度有点高不知道可以用多久哟   哈哈

网友:
  上个图最好了 图文并茂

网友:
A卡 容易爆       技术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网友:
来个图啊.。。。。。。。。。

网友:
楼主好自信,掉了点也不测量一下。要不是空点楼主怎么处理呢?

网友(点评):
取下来再补

网友:
掉点了都没测,哈要是不行,你就又有来忙了..

网友:
为什么都不用标点符号呢?看着有点不习惯,我很怕掉点,空点还好,否则还要飞线补点了。楼主运气好。

网友:
太佩服你了,温度到150左右的时候在抠胶

网友:
很有自信        很好

网友:
红胶处用洗板水多刷两次,用镊子还是很好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