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MS-6575E电脑主板电源 复位插口插那个插脚

楼主(2010-10-28):
请教师傅们MS-6575E电脑主板电源 复位插口插那个插脚

JWL1  CHSF AN1  FRTSW   JPW1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功能), 我是个新手, 刚检了主板 学修电脑,  主要找电源和 复位插脚(到机箱面板按键的那个)。

网友:
不开机,除了电源开关针脚有电外,还有就是复位脚有电,用表测试一下;或或直接两两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