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主板保存CMOS后重启后跑00,请赐教!

楼主(2010-10-28):
有一块精英主板(KV2 LITE),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跑CPU,00,我把主板拆下来,清除了一下CMOS,咦,可以了,点亮了,我进了CMOS随便设备了一下,把软驱关了,再按F10重启,奇怪的事情来了,又是00,我又清除了一下CMOS,又能点亮,按复位开关也能点亮,按键盘Ctrl+alt+del键重启,也可以,就是不能进CMOS,哪怕是一样东西也不设置,只要保存并退出,都会出现不跑码的现象,我刷了BIOS,也不行,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这样的贴子不少,一般都是刷程序,查BIOS工作条件,晶振,南桥。

网友:
刷下BIOS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呜,我刷过了,故障还是依旧啊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版本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了我遇到过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精英的什么都换了最后怀疑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可能是COMS电路的事,刷个BIOS,查晶振 南桥!

网友:
还是六楼有经验,我IO也换了,南桥也做过了,晶振也换了,门电路也换了,后来实在没招了,借了一块CPU过来一试,全部正常了,感谢这位兄弟,开始打死我都不相信是CPU坏了。谢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