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长寿将军电源没思路了

楼主(2010-10-28):
一台长城长寿将军电源,换过两个13009之后通电,变压器有轻微的“吱吱”声,未短接前7500的8,11脚2.1V,4脚4.98V,短接后8,11脚1.4V,4脚0V,但风扇就是不转,绿线3.6V,紫线4.98V。与8,11脚连的R31电阻和C1815量了都是好的,思路真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哪位大哥能帮忙看看,还有哪个原件或电压需要测量?谢谢

网友:
13009附近部分的电阻和电容查查。

网友:
风扇飞线嘛

网友:
查13009管脚附近的小阻值2.2欧是否断路。

网友:
查2.2UF电容。直接换掉

网友:
我记得每个13009附近都有一套(二极管、2.7欧电阻、2.7K的电阻和1.8欧电阻、还有2.2微法50V电容)都查过了没问题啊。我走进死胡同了?

网友:
对了,我忘说了,短接绿黑后,除了绿、紫有上述的电压外,其余线都是0V

网友:
2.2微法同时换为10微法50V的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KB7500震荡电阻电容(5~6)脚

网友:
二个推动管以及周围的电路有没有测量过?

网友:
13009附近有几个1欧姆的电阻 你测下坏了没 坏的话 换个试试 一般来说13009坏的话  要测下它周围的电子元件。

网友:
我想起来了,我在量那个1欧的电阻时,数字表打到200欧档,在线测出是1.8欧,然后我又把两个表笔对接有0.8欧电阻,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正常的1欧电阻

网友:
换个7500试试啊

网友:
脉宽控制IC损坏,换个7500试试

网友:
我正在修的一个电源,跟你的情况差不多,短接后,8和11脚电压变低,,用示波器测得,波型正常方波,两个大管也没烧,,换过7500,,一样的,,,还没修好!!

网友:
我那个电源,先前修好了,今晚修好了三个电源,冲凉准备睡了,
跟楼主说一下经验吧!这个问题跟我那个电源是一样的,短接绿线,后,8脚和11脚推动输出电压变低,大约变为1.6V左右,4脚也不保护为0V,基本换了7500后,这一块就应当没事了,不过我有波波,用波波测得8脚和11脚有频率和波形,,我那个电源最后是因为一个13007烧坏了BE极短路,换好后,就带不起负载,因为拆下来三个大管后,把周围的元件一并给测试一遍没发现问题,用数字表测得两个容易坏的电容也是正常的10UF没变值,,可是装上去后,就是带不起负载,,最后没路可走了,只能把那两个电容直接换了,就OK了!带上负载,试了30分钟左右,完全正常!另一个电源修复后,一套装备试下一个电源!
楼主看看,另有一个1UF250V的电容有问题没有,再者,把13009周围元件,重查一遍,特别是那两个电容,实在不行,换了!还有二个4148的二极管也换了试试!!2.2欧的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