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开机白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 请教!! 已修好 谢谢各位赐教!

楼主(2010-10-28):
DELL 1310开机白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是哪里问题呢?
加焊显卡 OK  不知能用三月不?显卡是630的 如果换改良的应还换哪款呢?

网友:
是显卡 ,做下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经常碰到

网友:
这个最好更换改良显卡,不然返修率很高

网友:
先把排线和屏代换试一试,然后检查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改良的应换哪个型号呢?谢谢了!!望回哦!

网友:
二话不说,直接换个631 的,现在631便宜的很

网友:
修好了就好,显卡问题真多

网友:
恼火得很噢

网友:
回复 网友B:

    g86-631,你的是8400的显卡吗

网友:
我都是换的8400    g86-631的    返修几乎为0

网友:
630 也只能换631的啊。。。

网友:
可以换631的
换后很稳定的,今年年初开始换631的现在还一个返修的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8400 不过我加焊后可以用 以后如果返修再换631 谢谢了

网友:
保三个月加焊有点难~重植球应该没问题~~因为毕竟到冬天了~~如果是换G86-631-A2的就一定可以

网友:
要加筒片,不难很快就会反修

网友:
加铜片,改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