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_ON的疑问

楼主(2010-10-28):
昨天收到一联想昭阳E42A,故障是不通电。拆机测到3 5V正常,开关针上电压为0.8V,明显低了,断开开关,直接测ON/OFFBTN# 等机2.8V,短接J4,加电-掉电-自动加电---反复。既然ON/OFFBTN#低了,那就查它吧,查到Q18为高电平(待机时应该为低)不正常,此信号为EC发出,本来准备换EC的,重新插了一个适配器,再测时发现,此信号恢复正常,51-ON# 17V,开关处等机17V,开机电流正常,显示。因为的确见到了故障,所以发此贴请教各位老师,师兄,这个EC_ON是在EC满足什么条件下发出的,出现类似故障,除了EC本身坏,还有可能是其它因素引起的吗?还有一个问题,KB925 A1版本与B1版本是否通用,有哪位代换试过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