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接绿线转几秒钟就停

楼主(2010-10-28):
电源有5V,2个大电容电压均衡无故障,短接绿线之后,风扇转3秒左右即停止,其他电压全部消失,说明是电源保护,自动断开了。
求此保护一般是哪里保护?

网友:
先查一下5V,12V,3。3V的阻值,看肖特基有没短路

网友:
在看一下 电源芯片是否正常。 5V 12V 3.3 看一下是否短路。

网友:
先查肖特基有没短路

网友:
肖特基短路开不了机的。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楼主不会进一步查一下?7500+393的还是单芯片的?就这几句话,别人好难给出建设性的意见的!!起码,也得有几个关键点的电压,,还是电源用的什么料也不说出来!!有经验都不好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