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慢性病求助

楼主(2010-10-28):
有一客户机,一个月前就开始不定时死机。具体是:开着机不动它,一个小时左右后就死机,鼠标能动,但点什么都没反应,键盘也没反应。它不一定是一个小时就死机的。有时候半天才死机。
怀疑是主板,经测量,单独使用主板确定是主板北桥坏了。换主板。问题就来了,换了主板后重装系统,开机很慢,重启也要等上几分钟。最奇怪的是,进了系统后发现E盘不见了。再重启,进不了系统。进PE,C盘也不见了,但用PM可看到这两个盘。也看到这两个盘里是有文件的。于是用DISKFIX修复分区表,问题继续。用PHDD修复分区引导,运行半天后提示不能修复。用MHDD扫描,没有坏道,读写速度还挺快的。
因为盘里有重要资料,所以不能从新分区。用PE根本打不开无故消失的盘。用GHOST不能压缩里面的文件(进度条跟本不动)。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能把里面的资料取出来啊?麻烦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过瘾,第一次见

网友:
先换个硬盘看看,确定故障在哪,电脑正常的话不应该是这样的。资料重要的话把硬盘挂到好机子上看能进不

网友:
快要坏掉的硬盘就这样,每多加一次电,故障就会深一些,不要死在你手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什么方法什么软件把资料导出啊?我真拿它没办法了。
把硬盘装到别的机上故障依旧

网友:
搭到嵌入式上看下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硬盘很容易“沾包赖”小心了

网友:
找个硬盘盒,或挂到别的机器当从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