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下这是不是时钟芯片?怎么找不到它的PDF资料呢

楼主(2010-10-28):
大家来帮忙看下这是不是时钟芯片?怎么找不到它的PDF资料呢

网友:
芯片上的字是  ICS VS3197BL 1014 MAL 0931826

网友:
虽然旁边有个晶振,但没有许多小电阻和排阻,感觉不大像

网友:
我再去把其它疑似的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是时钟芯片,你的什么笔记本的主板,找主板的图纸看看

网友:
打一下晶振的脚与那个IC有没有相通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应该是个辅助时钟芯片。

网友:
肯定是时钟芯片。三楼,本来时钟芯片周围就要电阻的

网友:
时钟芯片

网友:
就是它,时钟芯片

网友:
是嘛?不是嘛?14.318的晶振的线不是连到它嘛?。。。。。

网友:
时钟旁边都有14.318mhz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