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逊医疗CRT亮一下暗

楼主(2010-10-28):
2   昨天接到了一台医院做B超的CRT 故障是插上电亮十几秒就暗 再插电就不会亮了  得过个几分钟插才能上电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吧 谢谢

网友:
量尾板的电压,看看吧,哪个电压不正常,楼主也不说自己测了没有,测量结果也没有,大家怎么告诉你,这种故障涉及比较多,大家的建议也会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