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10-28):
讯景6200  AGP显卡,进系统、打开窗口都没问题,就是看电影或者运行一些稍大些游戏就卡得厉害,特别是看电影的时候一帧画面之后还有一帧绿颜色的屏,当然闪的很快了,加焊过GPU和显存。故障依旧,这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网友:
换了别的显卡就是没问题,可以肯定是该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存有坏了,降频显存试试

网友:
一共四片显存,我直接焊下两片怎么样,还能用吗?

网友:
找一样的显存换换试试,应该是显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