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替换问题

楼主(2010-10-28):
APM3055L  GE131可以替换为  APM 3055L P11B1吗?

已经修好了,可以替换的。

网友:
3055是场管

网友:
3055是MOS管 咋会是三极管 我表示怀疑

网友:
APM3055L  GE131是场管 主板上的三极管很少。主板上的场管都可以代换的,功率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是场管吧,应该是楼主写错了吧。。。

网友:
应该楼主和我是同道中人,对板子上的元件都迷迷糊糊的。

网友:
所有的3055都可以代换,不用管前面的字母和后面的字母

网友:
位置差不多的    一般都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