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东芝的板子

楼主(2010-10-28):
东芝板子 显卡 北桥 背面有电容短路 显卡北桥焊下来还短 别的地方也没有坏的 是什么原因
显卡

网友:
会不是是显存呢?或者用电击法查一下

网友:
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整个板子都量过了吗?所有的电容都量过了?是完全对地电容击穿的可能性大,如果有几欧姆阻值就电击吧!不要超过该电路的额定电压。加油

网友:
量一下南桥背面的小电容看看 都是跟北桥都是通着的

网友:
加电烧它肯定找得出来

网友:
有些BGA芯片完全对地,烧板是不会发热的,只有一个方法,拆

网友:
用电 烧 就可以 找到 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搞清楚是哪个电压,1.05到南北桥的,1.05短,南桥坏的多,先拆南桥,或拆电感,看是桥那边还是上下管那边!

网友:
电容几率大些噢

网友:
主板电容短路

网友:
把短路的电容都拆了,

网友:
如果有图纸的话先查一下这些电容是给什么电压滤波的,没有图纸就烧一下,不要盲目地拆芯片啊

网友:
负载短路如果是O欧 直接拆 如果有阻值 就加电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