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主板,给个思路吧

楼主(2010-10-28):
回收了一块七彩虹的主板:P4M800-478,能加电,无主供电,电源芯片:isl 6566, VID0-vid4 中只有VID2有高电压3.3v,REF电压只有0.97V,PG电压0.97V,上管D极电压11.98V,G极电压0.97V,S极电压为0。A14、AGP、内存电压正常,晶振也两脚电压也正常。

跑线:上管G极连接到6566的20脚。

这两天连续碰到了4块电源芯片为ISL的板子,没修好一块,修的都头疼了。

给个思路吧

网友:
刚才重新测量了VID的阻值:VID0  VID1    VID2   VID3    VID4
                                               3       2          398     2        2
上电后测电压,只有VID2有3.3V ,其它的全为0V

网友:
重点查下ISL6566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还有一路VID有电压啊,是哪一路啊?

网友:
基准电压有点低吧。跑线看看,EN 呢?

网友:
多注意EN信号,6566经常是这个信号出问题

网友:
EN电压是1.28V,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全部电压如下:
   REF:5V
   VCC:12V
    EN:1.28V
    PVCC:12V
    BOOT:12V
    PG:5V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北桥喜欢虚焊

网友:
   换isl 6566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我们的头像一样啊...

网友:
重点查下ISL6566的工作条件,多注意EN信号,6566经常是这个信号出问题。

网友:
跑VID,EN的周围连接的电阻,三极管等

网友:
我感觉还是应该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最好找到一块好板,对比下,不然越修头越大。。

网友:
可以试一下换ISL6566,今天我刚修了一块板ONDA RC410T,CPU无供电,换了之后就OK了。
如果换了之后还不行的话,那就得慢慢检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们的头像确实一样,真是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