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0-28):
先故障是开机无显,显卡报错。更换后OK,客户硬盘不在,用自己的硬盘装系统测试,解压完到滚东条处卡住进不去。是显卡没有做好吗?

网友:
不会是北桥吧 北桥和内存 显卡通信说不定都有问题!!!

网友:
重做  个系统          改系统日期

网友:
有可能换上去的显卡有问题,在选择驱动的时候,把显卡驱动选下去

网友:
主板是不是缺什么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