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 本人愚钝。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0-10-28):
当时这个CQ35是不触发, 充电短路。。 修好后,能正常开机了。电流也上去了。可还是不亮。 测的发现PL803 没有电压,(北桥 南桥 显卡 )1.05V 没有。。 看这个图纸 8   16 23 脚 都有电压。没有输出。以为是芯片坏了。 找了个芯片换上后 故障还是一样。。。。我愚钝,麻烦帮我解释下。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 没有电压出来很正常 除了fb和boost之外 后级滤波和电感也会引起

网友:
查下电感后那三个电容 PC814 PC815 PC816  尤其是前面那个PC814

网友:
21脚,19 脚有没电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输出端对地短路呀 。  短路当然保护部输出了 。

网友:
有的是后续电路短路,也会无输出的,别把问题锁在芯片本身

网友:
看后面的电路啊!1.05到南桥 北桥的线路 有没短!

网友:
赞同二楼的看法,供电芯片工作条件达到,后级滤波和电感是否故障、FB检测是否故障、VBST是否正常,另外后级短路也会导致

网友:
机器修好了。 等我理下,把维修过程发出来。

网友:
还不是你大爷给你修出来的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