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枪高手怎样干桥!?

楼主(2010-10-28):
主板压桥就能跑码,是桥虚焊了吧,所以想请教高手怎么用风枪吹桥,温度凋到多少?要吹几分钟?怎样吹成功率高?别人说用风枪做桥也顶不了多久,是这样的吗?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
希望来个高手分享下经验!~

网友:
风枪做桥要靠积累的经验,时间温度都得把握好,风速在3左右,温度360有铅,无铅可适当加,边加边观察,大概要390以上

网友:
求高手指点、我也是失败太多次了。风枪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390吗 大概要吹几分钟!~没吹好别人用了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按这种温度作桥必死无疑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枪BGA真的要看经验啦,风枪嘴与芯片的距离,风速,温度都要控制好,我用风枪做了近二年的BGA,成功率还是不错的,不照大设备差多少,别说390度加热,就是410度加热我也干过,只是距离一定要把握OK才可以,火候的观察要凭经验了,就是手把手的教,每个人的领悟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曾经有点代表性的V3000  TX1000是显卡门的机型吧,从我手中加焊出去的已经差不多二年的时间了,没有返修的哩,T4系列的显卡拿掉键盘直接干,也OK哦

网友:
兄弟你这样问说明你肯定没有BGA 也只有风筒,其实楼上的也说的很明白了。可是这只能说明是他的风筒,你的又怎样。也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也用风筒,因为量不是很大所以没有BGA  别人说也只是别人的。你的呢?不可以直接上来就做吧。你肯定会有坏板的。显卡什么的。不要在意那点焊膏,把坏卡或坏板照好板修。两块无铅的两块有铅的。保证做下来不掉点。做上去不连锡,如果还是搞不定那就多试。正如楼上所说,距离、风速、致命的都在这。实践出真知。祝你好远。

网友:
回复 网友C:

   照你这样说,很难做哦,

网友:
这要靠经验,而不是凭理论就可以的

网友:
把风枪头拿掉,  调到400度左右, 在上面吹上几分钟, 用镊子轻轻播一下,看下动了没有,动了就好了。注意温度均匀。

网友:
我也不会用风枪加焊桥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得好简单哦,吹几分钟是多少久 ?一直到他能动???

网友:
风枪主要还是判断下拉``不做BGA返修高啊``

网友:
专业BGA加焊以后,还不知道能撑多久呢

风枪只能吹好几天,再坏,再吹

网友:
练得多了 有经验了 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这活挺难,不好掌握呀,弄不好就废,楼主小心

网友:
呵呵,偶上个月也吹好了一块梅捷M73V的北桥,不到10天又来了,同样问题。。。呵呵。没辙了。

网友:
感觉和经验吧,不过要做好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准备

网友:
风枪加热面积太小了,即使做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吹南桥没什么问题,我就怕北桥,北桥不好做,CPU座也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