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10-10-28):
请教一下,cpu不工作有哪些原因啊?

网友:
供电  你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检查思路:供电------时钟------复位
你没有什么信息和测量的结果,我看没有人能帮你

网友:
检查思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那就压北桥、压CPU座、焊北桥、焊CPU座、刷BIOS、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