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开机风扇报错后掉电

楼主(2010-10-28):
接一个IBM x61 开机风扇报错掉电 可以跳过 跳过就正常  拆机发现里面有两个风扇 然后依依清理后还是报错 由于只给用户报了100块 风扇又太贵没办法给换风扇  基地有朋友说刷BIOS能解决  但是店里老板不让刷 请求修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如果有刷BIOS好的 请给个BIOS 系统是Vista的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还是从风扇入手吧,要求客户换风扇

网友:
你们报价时就应该考虑到要换呀

网友:
换过大的风扇 故障依旧...郁闷

网友:
是触摸板下面的这个风扇的问题,刷BIOS可以解决的

网友:
你给BIOS放下电试一下

网友:
小风扇易坏,
             可以刷一个无小风扇的

网友:
怎么都说是BIOS的问题,有没可能是风扇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风扇的检测线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8楼、9楼正解!风扇的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此机是有通病的,此机的小风扇又名二奶风扇很容易坏。只能更换,我换了好几个了,换了就好。

网友:
风扇都转的非常好  就是报错...最后店里没让我刷BIOS 用户也急这用就让他拿走了..

网友:
清理风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