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8400GS怪问题

楼主(2010-10-28):
今接到一个双敏 速配8400GS显卡,,在INtel架构主板上测试,进系统,跑3D Mark,玩游戏一切正常,但是插在AMD架构主板上不亮机,无显示。这种情况谁碰到过的?该怎么去解决?

解决方法:加焊GPU好了。。

网友:
你看清楚INTEL板上时是不是变为8x或4X了? 其实就是PCIE总线的问题,16对耦合电容都没问题的话,焊GPU后就好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我修过一块8500GT在VIA板上无问题,但是在英特尔的板上不显示,后来加焊GPU好了,其实我的那个GPU从做过但是没有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了GPU,果然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