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35 故障

楼主(2010-10-28):
一块V星MS-7235,客户拿来的时候是CPU周边的电容(4V 680U)爆了,开机会进系统几分钟会重启,把电容(4V 680U)全换了。开机却不加电,郁闷了!
请高手指点。
cpu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换反了没有,电容两极有没短路、

网友:
电容在换上之前查看过正负极,没换反。电容两极短路得测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
放下电,重试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可能电容装反了啊

网友:
是不是装反了。有没短路。

网友:
就是电容反了

网友:
仔细看下。 是不是装的时候其他地方弄短路了

网友:
呵是不是哦你看了 电压没有啊 换一下风扇啊

网友:
如果电容是换好啦的
就先按照不加电的常规步骤查查吧
3VSB,32.768
IO 南桥之间有关上电的关键信号

网友:
还可以看哈工作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