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1c 外接能亮,但屏不亮

楼主(2010-10-28):
故障如题,测高压板5V有,但无开启电压,屏供电3.3V也没有;加焊桥,故障不变,会是屏的问题吗,灯管是好的,。。。。
开启

网友:
无开启啊!!! 显卡有没出开启电压?没3.3V 就是无开启电压 去拉个3.3V吧
找图纸 查吧!

网友:
图纸已经在基地找到了,查出开启电压由U27北桥发出的,本机是集成的

网友:
跑跑线如果不行换显卡,查查为什么没有3。3供电的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顺便问下楼主那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无名而为
的帖子
LZ你的那台SONG的搞定了吗,我也有台和你故障一样的,不知道你的搞定没,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是暗屏还是无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