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液晶显示器加高压条

楼主(2010-10-28):
现在有台DELL E1909WB液晶开亮一下就暗了。是高压部分问题,我现在想加条高压板上去,可是加上去点不亮啊。不知为什么。以前都没见过这样的事啊。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换下看看!

网友:
如果以排除灯管的问题,可能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电天过低引起的,通用的高压板开关控制电压开户信号一般都要高于是2V才可以点亮灯管的,你可以测一下看看

网友:
检查3V电压

网友:
看下电压和开启是否都正常

网友:
你都没有试过灯管好还是坏,,,先试下灯管吧,,

网友:
这款显示器一般都是灯管开焊 不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单测灯管还测不出来 必须拆下灯管看看

网友:
灯管正常,改高压条接供电,开关信号和ADJ信号,地就行了。

网友:
接地 供电 ON 可以了,基地这方面资料很多

网友:
记得这一款开关不好接,好像以前是直接跳到屏上的,
你尝试一下跳到屏上看看怎么样

网友:
在屏接线拉供电 做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