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不开机-急--急--

楼主(2010-10-28):
客户拿来个TOSHIBA的笔记本。屏闪,灯光一暗一亮的-
  就换代用的高压条试试-
    问题出来 了。 。换的时候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等接上电源开机,按开关不触发
   现在麻烦了。开关点3.3V主板待机3 、5V都有-就按开关没反应-
   I/O 是WPCE7757LAODG的,按下开关3.3V也能正常拉低到I/O
  已经换过I/O了。还是一样。主板其他地方已经完全排除短路,
以为把南桥烧了。HBM的。又还了个桥。涛声依旧。
    现在小弟真不知道从哪查走了。各位大侠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换回原来的高压条也一样?

网友:
已经和高压无关了。。裸板不触发

网友:
兄弟你咋搞的呀
怎么动不动就做桥呀

网友:
换个IO晶振再看看

网友:
客户催的要命。IO晶振还过了。还是一样。。心里有点急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