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打开网页字是发抖的

楼主(2010-10-28):
        一块478集成主板。原先是花屏,后加焊北桥还不行。于是就上BGA做了个桥。之后不花了就是进系统打开网页屏和字都不停得抖晃,问高手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内存正常啊?北桥旁的电容换一下,供电的MOS管换一下。

网友:
分辩率调小一点.

网友:
显卡供电的MOS管换一下,注意有没有杂波。如果是液晶显示器还要注意一下刷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