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笔记本电脑换主板后屏暗!

楼主(2010-10-28):
三星nc10笔记本电脑换主板后屏暗,应该是灯管没有点亮。。但是能时系统。。。不知道怎么样改才行?这种屏是没有高压条的那种。。。不知道哪位师傅有这种笔记本电路图。。。急求!

网友:
哎,为什么不把人家原来的修好呢,一般笔记本电路不要改,你可以按着步骤一步一步来修,修东西,不要着急!着急也不管用的。看看屏线接口。还有看看高压主供电,还有控制。

网友:
LED的屏,你得查LED的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