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未格式化。需要数据恢复,请各位兄弟给点思路

楼主(2010-10-28):
U盘提示未格式化。需要数据恢复,请各位兄弟给点思路,打开U盘时提下格式化:

右键查看,是RAW格式的。无容量。

用量产工具可以认到FLASH.硬件坏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软件问题。

用ESAY RECOVERY也扫不到什么。

用WINHEX扫不到分区信息。

用WINHEX想做一个U盘的镜像也不行。做出来的镜像文件很小。

本人对数据恢复完全是菜鸟。恳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flash虚汗了,拖焊一下吧。

网友:
先把他格式化了,然后在用数据恢复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FLASH虚焊,是储存芯片坏了,基本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招早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恢复dbr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整个USBBOOT之类的玩意,用那个格式化试试,曾经这样弄好过一个U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试过了。没用。

网友:
应该是FLASH固件出错了。如果不要数据直接量产就OK。要数据就要拆FLASH上FLASH恢复机上搞了。2贴FLASH的难搞点,

网友:
试试diskgen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