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一会认出一会不认

楼主(2010-10-28):
有希捷硬盘120G  IDE接口,
开机认不到硬盘,但进BIOS能找到硬盘,重启又不行了,认不到硬盘。
是什么原因?
数据线已换新的也不行。

网友:
那次看到我师傅修台式机一个板子,串口不认硬盘。。最后把网卡取了一下就认到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是这样的,加桥看看

网友:
是硬盘问题,我换了个40G或串口160G试正常,就我那个120G有问题

网友:
跳线有无设对?声音有无异响?

网友:
检测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坏道的缘故?

网友:
先看看端口是不是接触不良。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

网友:
将硬盘上的电路板拆下来 在电路板的背面有接触点,用橡皮将接触点处理干净,再试机

网友:
如果把硬盘,换到其他主板上测试结果正常。那么可以排查。主板的IDE接口电路。IDE线,IDE 4P供电 ,或者,把主板其他硬件卸载,

网友:
通过以上各位大师的排除如果还不行那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个人以为是固件问题,严重要开SF了

网友:
用橡皮查有时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