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CPU-0.9V就短路

楼主(2010-10-28):
如题,A8M的机器,拿来是开机掉电,电流在0.6左右掉电。把主板拆了,刷刷灰,情况就不一样了,电流能跑到0.8左右,不掉电,但是等一闪一闪的,后来量,CPU没电压,但是1.8v1.5v1.2v都有,但是只要接上CPU,MAX8632产生的0.9v就短路,芯片发烫。不上CPU就不短路,没有一样的CPU没的换,所以上来问问大伙,这个是CPU坏了吗

网友:
+0.9V的电压供到CPU座子的,你上了就短,要么座子要么CPU问题

网友:
楼主要看是阻值低,还是短路,上CPU阻值很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的啊,不是阻值低的

网友:
估计CPU有问题,先找一个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