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0-10-28):
一台IBM R61I 没显示,开机为四次共十六声报警声,怀疑BIOS有问题,在一块坏的R61E板上拆下BIOS装上,可以显示了,系统也正常但不认网卡,另外再在一台同型号的好机上互换BIOS好机可以显示维修那台不行,目前就是用同型号R61I的不行,R61E的可以,请问各位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修?

网友:
有人会修吗,帮忙下啊,没显示电流表是0.62